斜口的切断刀是什么样?

楼主(2009-04-02):
斜口的切断刀是什么样的?
有知道的朋友发个图上来。 谢谢啦  ,想了解下。

网友:
就是刃口与水平线之间有一定角度。一般是5度以下吧。常见的是右手刀。平口的割断刀也是可以用来切槽的,斜口只好用来切断,断屑能力比平口的要好。

楼主:
哦谢谢 说明 我遇到的情况是 切断时候 损坏刀具 不知道能有改善不。 貌似是零件掉下时候吧刀夹坏的。

网友:
这个好办,就用右手斜口的刀割断。我一把割断刀就是300多,爆了连修磨的机会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的,只要中心高度合适,加工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割断的毛刺断口只有掉下去的那一半有,卡盘上面的是没有的。可以方便下面加工。

楼主:
谢谢 再有切断的零件 我试验下呵呵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