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保温隔热效果好?设计一个热铆接机器,要将铆接头加热到360度

楼主(2009-04-02):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设计一个热铆接机器,要将铆接头加热到360度,
铆接头准备用锘铜制作,担心铆接头散热太快,所以想在铆接头外面追加设计一个保温层,要求既能隔热,又能保温,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要好些?
请各位大侠多指导

楼主:
加热温度在300度以下的,我设计了很多,都还比较稳定
加热到360度的还是第一次遇到,太猛了,今天做了实验,用发热棒给铆接冲头加热,加热到330度以后就怎么也上不去了,用两个发热棒一起加热,也还是一样!
分析了一下原因,很可能是由于铆接冲头外面没有保温层,散热太快了,从而导致温度上不去;所以想在铆接冲头外面追加隔热保温层。
(注:铆接冲头是圆柱形状的)

网友:
用硅酸铝纤维毡应该可以。

网友:
我只知道我们冰箱上面做的是用聚氨酯来保温的

网友:
提供两个建议,我们以前曾使用的隔热材料,一种是特氟龙,另外一种是玻璃纤维+硅酸盐聚合物,第二种材料可以在Misumi买到。

楼主:
提供两个建议,我们以前曾使用的隔热材料,一种是特氟龙,另外一种是玻璃纤维+硅酸盐聚合物,第二种材料可以在Misumi买到。
引用 网友A:

谢谢,呵呵,我查了一下资料,特氟龙的最高耐热稳定是 200~300度左右,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MISUMI手册上的隔热材料,大多为板材,且一般是 10mm、15mm等规格的厚度,而我需要将隔热层做成直径45mm的圆柱形,高度是45mm左右,中间开一个直径是10mm的通孔,用来放置铆接冲头,所以有点麻烦。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办法,请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电木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木可以隔热360度以上吗?

网友:
烙铁的隔热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现在就是想仿照络铁的结构来设计
但是不知道其外壳是什么材料做的,发热那么快,保温又那么好,隔热也很好。
汗颜啦

网友:
聚氨酯、特氟龙、电木(酚醛树脂)以及聚四氟乙烯、环氧树脂等有机材料,是不能使用在360°C温度下的。
高温绝热材料,可使用的有石棉、云母、硅酸铝纤维、玻璃纤维。
烙铁是用云母绝热绝缘的。
按楼主所说情况,似乎可以用4-6mm粗石棉绳绕在铆接头上,再加保护套。

网友:
300多度的话,可以试一下做一个真空套。呵呵,类似不锈钢保温杯。

楼主:
聚氨酯、特氟龙、电木(酚醛树脂)以及聚四氟乙烯、环氧树脂等有机材料,是不能使用在360°C温度下的。
高温绝热材料,可使用的有石棉、云母、硅酸铝纤维、玻璃纤维。
烙铁是用云母绝热绝缘的。
按楼主所说情况, ...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指导,您说的那几种高温绝热材料,加工性好不好。
因为设备铆接部分空间受限制,所以要把隔热材料加工成圆柱形状,直径45mm,高度也是45mm。
我贴一个图片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只是那样的话太复杂了,非标设备上面,不适合用这么复杂的结构。

楼主:
1、中间红色的为发热棒
2、蓝色的是铆接冲头,准备用硌铜材料制作
3、外面黄色的就是需要的隔热材料了(什么隔热材料可以加工成此形状呢
4、两边红色的,是弹簧柱塞,铆接时先预压产品,铆接后起脱料作用
5、四根支柱进一步把发热部分隔开,并散热,防止把上面的部件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楼主图片的结构,提供一个方案。
铆接头与上部结构连接用云母片隔开。4根支柱及其支承做成一个环,用螺钉与上部结构连接。铆接头与支撑环中间的空腔,把硅酸铝纤维和熟石灰混合物浇注在中间,做成隔热套。

网友:
硅酸铝纤维和熟石灰的混合物固化后可以具有一定强度。
可以有不同的配方,大致相同的制作方法。此类东西就是所谓的硅酸钙制品。

网友:
贴张我类似的图,温度460度。
黄色部分以前用整块玻璃纤维板,优点是隔热较好,缺点,用5天左右高温一烧隔热板会缩,松动,经常要紧固螺丝。后改成如图所示结构(金属材质),再加上面一层隔热板(蓝色所示,我用的是玻璃纤维,很想用陶瓷材质的),隔热还行,几个月没再松过。
我建议考虑的:
1.热啤头头部处需360度,发热体绝对超过360
2.考虑方便更换热啤头
3.脱料装置最好别和发热部件做成一体
4. 可用螺旋发热管。
以上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14楼老师的就很容易实现啊,你再加个不与加热棒接触的止口,在加热棒上缠石棉绳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前辈指导,对于云母材料,我没有接触过,请问前辈,云母材料能在360度高温下长期工作吗 ,强度如何呢?
硅酸铝纤维和熟石灰的混合物在市面上好买吗,是不是有点像小时候,家里用的藕煤(蜂窝煤)灶一样,里面是一层厚厚的东西浇注,外面是一层铁皮包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导,大侠的机构和我设计的机构很相似,但是稍稍有点不同,你只需要隔热就行了,而我这个机构,除了隔热,还需要保温,如果不保温的话,热量不停散发,发热棒就要不停的加热,增加了耗电量
脱料装置的确要分开设计,不能和发热部分连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现在就是想仿照络铁的结构来设计
但是不知道其外壳是什么材料做的,发热那么快,保温又那么好,隔热也很好。
汗颜啦
引用 网友F:
外热式电烙铁的蜂窝状壳(不一定确切,一时想不起用什麽词好)好像不是用来保温,而是散热,防止热量传到手柄以至于抓不住。内热式烙铁没有保温,烙铁的手柄有胶木的,有纯木头的。

网友:
补充,内热式烙铁一般是胶木握把,外热式有胶木把和木把两种

楼主:
不好意思,也许您说的是那种木头手柄的电硌铁吧
我这里有日本白光的电硌铁,结构有点不一样的,发热部分很小,外面是用的一个保温层,
后天上班的时候,我拍个相片贴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教,没见过这种高级烙铁,请抽空发张图片一睹为快。里边是不是ptc的芯子?

网友:
害怕伏枥老师的结构感觉挺巧妙。云母片耐温应该没有问题,外热式烙铁芯的绝缘料就是云母片,只是云母片的机械强度不知如何。老师提到的内部填充物很容易购买。另外石棉水泥混合填充物应该也可以,我感觉最好在填料下面加个挡板,防止隔热填充物散落。可以与模头点焊,也可以螺钉固定。或者像狼友设计的三维图,下部封闭也挺好。压紧云母片部位的结构如果强度允许,可以设计成环状,让环受力,其余设计成隔热填充物,减少导热面积,是否可行?

网友:
电木200度下就完蛋了,完全开裂。
烙铁到是个好想法

楼主:
25# 老丁1 da
大侠见笑了,我讲话直来直去的,搞技术的人嘛,都这样,哈哈,大侠别见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害怕伏枥前辈指导的方法的确很好,我现在正准备采用这种方法,来制作一个保温层,如图:(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都好办了)
外面用1mm厚的SUS304(不锈钢)板焊接,内部填充老师说的那种混合料,我这个保温层的尺寸比较小,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有网友提到的脱料机构的建议,我准备重新设计独立的,不和发热部分连成一体
至于隔热板,我准备买米思米的标准隔热板材,根据其提供的资料介绍,最高隔热温度为700度。
您说的把隔热板材设计为环型,这个没有弄明白 ,还请继续指导
以上的方案,大侠认为如何,请大侠赐教

网友:
用超细硅酸铝棉,这个材料很常见的,600度没问题,我做加热设备的,经常用到。

楼主:
用超细硅酸铝棉,这个材料很常见的,600度没问题,我做加热设备的,经常用到。
引用 网友H:

谢谢,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材料吗,可以直接加工成上面图片中的形状吗?还是要用别的办法呢?

网友:
一忘网友说的这个超细硅酸铝棉,就是我说过的硅酸铝纤维。既然是“棉”,那就是同棉花差不多的东西,可以填充到各种形状的空腔中去,但直接成型保持形状那是不行的。为了制作成型件,这才有把碳酸钙(熟石灰)为粘结剂,硅酸铝棉和石棉为填充物的硅酸钙这种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指导,晚辈受教了
还有两个问题,请前辈指导
1、你说的这种混合物,是用熟石灰来粘接,可以用水泥或是其它强度高一些的材料来粘接剂吗?
2、我在29楼贴了张图片,这样的混合物,用模腔浇铸成型(凝固后不要外壳),还是按照我那样的,做个不锈钢的外壳,然后再内部浇铸好些呢?

网友:
狼友好:
    我的想法是在45直径的上平面上加工一个环形凸台,类似于高压法兰的凸面,靠凸台传递压力(强度校核),然后其余的空隙可填充隔热材料。1mm的不锈钢得用氩弧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也许我没有描叙清楚
保温层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受力的,只是把发热棒包住,防止热量扩散而设计的。
只要能浇铸成29楼图片的那个尺寸,要用氩弧焊也没有办法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石英片来的,也有石英棉的,可以用的

网友:
现在正在做一个热铆接螺母的机器,谢谢,学习了!

网友:
用玻璃纤维应该可以啊。

网友:
一直在学习,以前那个只是用到260度

网友(2009-05-07):
现在也在为保温隔热的事情烦恼,先了解了解

网友:
呵呵,我是外行,说一句,用石棉如何?

网友:
烙铁的隔热效果不错

网友:
电木只能达到150度

网友(2009-10-14):
陶瓷纤维应该更好,耐温在1000以上,密度选50KG/M3为佳

网友(2009-12-04):
RFC异形隔热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furtech.cn/Product_133.html

网友:
这论坛真的不错,版主很热心,各位大侠也一样,看完了学了很多东西,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2-03-30):
这论坛真的不错,版主很热心,各位大侠也一样,看完了学了很多东西,小弟不胜感激   希望认识上面的大侠们

网友:
用高合金做隔热层最好了

网友(2016-03-01):
看看各位前辈的帖子感觉很受益啊

网友(2018-12-20):
隔热的办法真不少

网友:
360度的那就用大理石碳纤维板,可以加工的。这温度电木和玻璃纤维板承受不了。

网友:
硅酸铝纤维又叫陶瓷纤维是一种新型轻质耐火材料,该材料具有容重轻、耐高温、热稳定性好,热传导率低、热容小、抗机械振动好、受热膨胀小、隔热性能好等优点,经特殊加工,可制成硅酸铝纤维板、硅酸铝纤维毡、硅酸铝纤维绳、硅酸铝纤维毯等产品。新型密封材料具有耐高温导热系数低,容重轻,使用寿命长,抗拉强度大,弹性好,无毒等特点,是取代石棉的新型材料,广泛用于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的热能设备上的保温。

网友:
像你这种结构,最好还是需要外包材料,做成夹心结构,既稳固,又使用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