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数控车出了点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2):
CAK3665nj(配GSK980TD系统,精诚四工位刀架)买了一个月了,前段使用期还算正常。但听工人说,最近几天发现有个问题。

在车内孔的时候会出现内径偏大的情况,大了20-30丝,切断时也有些偏差,而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准确的规律可循,但基本上是加工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出现故障之后大概加工2-3件之后又恢复正常,然后再加工5-6件(有时候间隔会长一些)之后再出现故障,反反复复。

问了朋友之后,朋友说可能是刀架的问题,需要维修。因为这种刀架他用过。

但之后,工人调慢了进给速率,由100%调到50%。这样之后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出现故障了。但是这样就降低工作效率了。

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

谢谢!

网友:
可以改变一下刀具角度

楼主:
可以改变一下刀具角度
引用 网友A:

您怎么认为是刀具角度的问题呢?

能说明一下原因吗?

网友:
一方面可能机床热机不充分,还有就是切削用量太大。我不知道你的切削单边是多少的,如果太大的话机床会让刀的。特别是一些简易机床刚度不好也会造成这样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最不愿意相信的,你的新机床丝杆有间隙。是X轴的。我以前碰到过类似事情,不过鉴于是新的机床,我个人不会做上述推论。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好.
只是楼主是 " 在车内孔的时候会出现内径偏大的情况, 大了20-30丝 ". 这很令人费解.
猜测一下, 还是刀架的可能性略大. 亦或加工过程有问题.

网友:
1.可能是丝杆间隙问题
2.检查一下X向塞铁
3.刀架锁紧是否到位,有没有松动可能
4.检查一下X向丝杆并帽是否松动

网友:
刀具问题,车削参数也有问题。内孔的大0.2-0.3,考虑下是不是精车的余量太大,刀具的前角大了,刚性差了,出现积屑瘤了。切断是长度有变化,可能是你在切断以前工件的受力太大,工件的加紧力又不够,把工件向后推了,也有可能你的刀有问题,切的面本身就不平。。

网友:
刀具问题,车削参数也有问题。内孔的大0.2-0.3,考虑下是不是精车的余量太大,刀具的前角大了,刚性差了,出现积屑瘤了。切断是长度有变化,可能是你在切断以前工件的受力太大,工件的加紧力又不够,把工件向后推了, ...
引用 网友B:

积屑瘤有可能造成这中问题,我在加工中心镗孔时遇到过,这个仔细观察能发现,积屑瘤在掉和没掉加工出的直径不同,应该有个接恨,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好好观察刀具或者是尺寸突然变小时那个工件或者之前的工件能发现问题,如果没有 ,也就说明不是积屑瘤的问题,还是从其他方面找原因吧

楼主:
楼上回答的很好.
只是楼主是 " 在车内孔的时候会出现内径偏大的情况, 大了20-30丝 ". 这很令人费解.
猜测一下, 还是刀架的可能性略大. 亦或加工过程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我的朋友说是刀塔的问题,他的理由是:刀塔旋转时,复位产生误差。(因为他也有这样的车床,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但现在我觉得奇怪的时,为什么进给率改为50%之后就没出现过这个故障呢?

网友:
楼主可看一下x轴丝杠固定端(一般是靠近电机端)的螺母是否松动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没那么大,一般就0.02-0.03,你的0.2-0.3可能是积屑瘤造成的,刀架误差不可有那么大吧。

楼主:
楼主可看一下x轴丝杠固定端(一般是靠近电机端)的螺母是否松动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回头看看。

网友:
楼主可看一下x轴丝杠固定端(一般是靠近电机端)的螺母是否松动
引用 网友D:

还要检查一下刀架转位后的锁紧是否牢靠,按楼主的说法,得出要是刀具受力大的时候才出现此故障,若有时刀架锁不紧时,在受力大的时候,也会出现位移的。楼主可在刀架转位后,用镙丝刀之类的工具撬一下刀架体上转位的部分,用百分表测一下,看看是否锁紧牢靠。

网友:
丝杠强度不够!

网友:
为什么进给率改为50%之后就没出现过这个故障呢?

网友:
速度慢了就没事了话
肯定是你的刀具跟切削参数有问题了哈
更改精车时的参数

楼主:
补充一下,改了进给率之后也出现过一次错误情况,但总体来说比以前100%时少了很多了。

网友:
CAK3665NJ 是沈阳集团的产品 平床身 最大切削直径360mm 半防护,广数系统,国产轴承,刀架,丝杠。属于中低端的数控车。
1.床身刚性不够导致切削震动引起工件超差。
2.刀具类型或者切削参数选择不对,切削力过大导致刀架让刀。
3.刀架回转误差可以拆开刀架看看下面的垫圈,滚珠是否安装到位或者遗漏安装。
如果楼主能将加工零件的部位,工艺,选择的刀具和加工参数说下估计判断问题能更准确

网友:
你可以把百分表打在刀架下面,手动换刀,看重复定位是多少,如果变化太大,就可能是刀架里面太脏,要清洗

楼主:
你可以把百分表打在刀架下面,手动换刀,看重复定位是多少,如果变化太大,就可能是刀架里面太脏,要清洗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检验方法。

网友:
可能是积屑流吧.另外每次开机空运行10分钟.

网友:
看了上面的贴子,觉得是丝杠X向有点问题,首先看是不是机械方面是不是有松动现像,然后建议查看一下设定的X向的G0速度参数,设小一点!!怀疑是速度过快造成而机床本身执行命令时出现的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也可能是X向的拖板太紧造成……基本上可以排除刀架回复定位的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E:
不错,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检验方法。
引用 网友F:

不敢苟同,试问,才用了一个月的新机床,刀架里面会有多脏呢?还是从刀架本身的转位精度及锁紧的可靠性找原因吧。

楼主:
螺丝松动的原因基本可以排除。
现在准备买一把粗一点刀杆试一下。

网友:
CAK3665nj(配GSK980TD系统,精诚四工位刀架)买了一个月了,前段使用期还算正常。但听工人说,最近几天发现有个问题。

在车内孔的时候会出现内径偏大的情况,大了20-30丝,切断时也有些偏差,而出现这种情况没有 ...
引用 网友F:

给个例子你参考一下

宝鸡机床厂的ck50,980td系统。一开始用的时候有个也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无端端z轴会跳动。有时候50个丝,有时候甚至一个毫米。但是不动任何东西,下一个又是好的。然后工人操作的是也是打到50%,就没出现这种现象了。非常稳定。我自己分析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刀架或者是说导轨出现爬动现象,也就是刹车刹不住。在980系统里面有个参数是可以把刹车缓冲时间修改的。我把这个参数修改大了两倍(实际上也之有零点几秒)。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快移速度打到100%也没再出现这种突然跳动的情况。

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例子。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原因没有,如果楼主的设备是直接从广州数控购买的,可以联系售后服务部派员上门检查的,毕竟一年保修期内是免费维修的。

我是广数做业务的,楼上各位提到的几种因素都有可能,如果楼主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的:13926435645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开始是把快进调低,后来改了一下参数.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x轴的电机皮带的问题

网友(2009-05-06):
在不用50%的时候可以改一下时间看看

网友:
可能是伺服没调到好的状态,导致刚性不够.
找厂家调调看.

楼主:
谢谢各位了,目前机床暂时正常了。

网友(2009-06-05):
6楼说的有道里,我也碰到过,X轴可能有间隙.

网友(2009-07-27):
学习经验了啊!!!!!1

网友:
我感觉是切削力大造成的 我认为根源还是在那个刀塔上  看看刀塔是不是有间隙啊

网友:
加工余量,刀架重定位精度,刀架锁紧机构

网友:
楼主不知你的机床是同步皮带传动还是靠联轴器传动,很有可能是联轴器松动。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考虑两方面因素:1,检查刀架,可能装夹不好,有间隙,或者强度不够!好好检查!
                            2,主轴预热不够,或者机床的主轴热补偿不好,甚至是没有热补偿。

网友:
是系统参数(伺服方面的参数)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可改一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森系统沈阳的床新买后3个月出现上述现像,开始也以为是刀架的问题。

网友:
“但基本上是加工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出现故障之后大概加工2-3件之后又恢复正常,然后再加工5-6件(有时候间隔会长一些)之后再出现故障,反反复复。”这样的现像我想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机床问题
检查以下丝扛

网友(2010-03-05):
刀具问题,如果用的是九十度用刀尖再上挠点就会向工件会进刀20 30丝就是你车床的间隙,吃刀量小了不是根本办法 试下刀尖磨平或向下点  或换个普车高手磨下刀试试

网友:
刀具与刀塔的刚度造成的。为什么只是加工内孔时有偏差?因为刀具伸出较其他刀长;为什么进给倍率降低一半偏差就没有了,因为切削阻力减小了一半。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恢复原来的加工倍率,缩小内孔最后一刀的加工余量。

网友:
顶六楼,
一般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滚珠丝杆,或刀塔有问题,
丝杠里面有异物,或里面某一颗滚珠出现了问题,也会这样。
试下用G0速度和G1速度到达某个点,看两个速度反复试验是否出现误差,G0没事G1出现误差的话基本上可以判断滚珠出现问题。
刀塔问题基本是就和9楼说的差不多,试下在某刀位,多换几次刀位,完了车刀试试。
反复试验嘛~!

希望楼主解决完问题后也上了和我们说一声。

网友:
编码器没事吧?我是刚干维修的,这种问题很头疼。

网友:
楼主可看一下x轴丝杠固定端(一般是靠近电机端)的螺母是否松动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