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TB中G07.1圆柱插补实例看不明白

楼主(2009-04-03):
N03  G07.1  H57299:   (这里的57299指的是什么)
N04  G01  G42  Z120.  D01  F250:   ( 这 D01指的又是什么啊)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系统,G07.1没有接触,D01根据其他系统应该是刀具直径补偿号,前面有个G42,你查一下G42的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
你看书还不够认真,以前看过,虽然没用,但应该能看懂。现在也记不得了。呵呵

网友:
G07.1 是圆柱插补
D01 是刀具直径补偿  G42 D01 是刀具右侧补偿

网友:
57299好像是直径,没有小数点,单位是参数的最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