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直接加工出六棱柱,有没有可能?

楼主(2009-04-03):
今天听说外国有技术用车床直接加工出六棱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网友:
带主轴分度加工和动力刀具的车床就可以。我这里的走心车就可以。但是,有这个必要吗?六角棒外面有现成的买,买圆钢加工出来很不合算。另外即使要有六棱形可以车完以后用铣床加工,没有必要在车床上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不你的车床改一下,也能车!

网友:
楼主可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应该有一个动画连接

网友: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价格贵,一般的车床改造下也能加工。

网友:
中国早就有用车床直接加工出六方

楼主:
孤陋寡闻了  哈哈

网友:
数控车OK了

网友:
数控车OK了
引用 网友A:

???!!
你能做到吗?请讲解!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把车床当刨床那样用,然后只要卡盘有分度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将工件装在刀架上,将刀装在卡盘上。

楼主:
好像是将工件装在刀架上,将刀装在卡盘上。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搞真是的,这样不是只能加工一面么,其他面怎么加工??

网友:
有一种多边切角机,2/4/6/8/12边外形都可以加工,而且属于普通设备

网友:
车床当刨床那样用是可能的,条件是材料是硬度低的易于切削的非金属材料。要是什么调制后的合金钢,不太可能完成吧

网友:
普车也能加工我试过的!三抓就行加垫铁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在车床上做呀,有六角棒可以买!如果六角面要求高的话可以找有主轴分度和动力刀具的机床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性当然有,可那不是车床的强项啊。

网友:
有的。我在好像机械工人看到过。国外有一种刀具,装上可以直接加工六方。那个刀具采用偏心实现。上面介绍的也不详细。

网友:
能使用车床

网友:
车六方夹具,主轴上带刀盘,齿轮箱装在中托盘上,齿轮箱输入端与主轴同心且以联轴器相连,齿轮箱输出端是工件夹具,刀盘装三个刀,刀盘转1/3圈,工件转1/6圈,通过中托盘纵向移动,车出稍有弧形的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