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冲压产品上的这些线如何消除?

楼主(2009-04-03):
两款采用连续模具制造的产品上有比较明显的折弯线,这种折弯线是如何产生的,应该怎样消除?谢谢!此外还有一般所说五金冲压中产生的压印,磨痕又是怎么产生的,请指点。

网友:
试着从以下几方面验证一下:
1.折弯时凸、凹模模具间隙小。
2.折弯时凸、凹模R角设置不合理。

网友:
一般情况下,冲压工艺中总有压折弯痕的做法,确保折弯的角度和尺寸,特别是厚的材料和高强度材料!!
如果产品图纸或功能上不可以这样做要事先对冲压厂提出这些要求,可以避免.

楼主:
一般情况下,冲压工艺中总有压折弯痕的做法,确保折弯的角度和尺寸,特别是厚的材料和高强度材料!!
如果产品图纸或功能上不可以这样做要事先对冲压厂提出这些要求,可以避免.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压折弯痕是不是在折弯前预先压痕,以便在折弯时得到要求的角度并减少回弹?

网友:
不完全是,有一种做法直接在折弯刃口上做个这样的筋,以便调整尺寸和减少回弹,不一定要做预先压痕

楼主:
不完全是,有一种做法直接在折弯刃口上做个这样的筋,以便调整尺寸和减少回弹,不一定要做预先压痕
引用 网友A:

谢谢,经查询得知这个压痕就是折弯时直刃口压死形成的。
我想知道此处直刃口可否进行一定的倒圆角以减小压痕,这样会对折弯角度回弹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吗?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在内弯压痕,折弯外的压痕就能小些. 我看到的高强度钢板折弯中这样的压痕,或多或少总有.
"我想知道此处直刃口可否进行一定的倒圆角以减小压痕,这样会对折弯角度回弹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吗?" 是的.最总还是要压死,否则回弹量没有办法控制,这样刃口加点圆角似乎没有啥用处.

楼主:
压死是要压死,我的想法是刃口加点圆角,虽然或许会增大压痕的范围但可以减轻压痕的深度,
我可以通过后续表面处理进行改观。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压痕太深,表面处理都无能为力。

网友(2010-01-20):
可以在折彎下模邊倒圓角,避免有鋒利的尖角,圓角對於產品折彎結果沒有影響。還可以採用保護膜避免壓痕,網上有賣的,不過我沒有用過。

网友(2010-05-21):
应该是模具设计的问题吧,我们这没有这种情况的噢

网友:
这种现象通常在厚板上反映明显,改用折变方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