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4-03):
粗糙度的测量是测的微观情况下,工件表面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垂直距离么?

网友:
分RA 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 轮廓峰高平均值与轮廓峰谷平均值的和
RY最大峰高和峰谷之和

网友:
先找点相关的基础资料学习一下吧。

网友:
兄弟你肯定是缺少理论知识了。。。加油!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测量的吗?

网友(2009-05-05):
用粗糙度仪测吧,操作简便

网友:
同意楼上的,很便宜的(便携式),买台仪器,自己在做一个可以手动升降的支架!(有点像高度尺的东东)

网友:
还是要点理论知识的好,不然你知道测量的结果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不同的描叙之间的关系,怎样换算?

网友:
理论是关键,操作很快就能学会

网友(2009-11-28):
轮廓度检测与粗糙度有 什么区别?

网友:
粗糙度量测是傻瓜式的,只要你有仪器

网友:
工厂多以粗糙度样块对比判定,不去直接测量具体的数值

网友(2010-01-01):
粗糙度的测量是测的微观情况下,工件表面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垂直距离么?
你所说的是GB/T3505-2009中Rz的定义
粗糙度的参数有好多,只是看你的工件在使用过程中的需用而选用

网友:
最近国标中,RZ是原来的RY,换而方之,RZ的要求大大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