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盖模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04-03):
第一个模具落料拉伸复合模,拉伸模的凸凹模尺寸算好了,落料的凸凹模尺寸也算好了,下一步再怎么进行啊 ?

网友:
嘿嘿   冲压模具  不知道  不好意思啦

网友:
如果零件的高度及孔的要求不高的话,后续道序为切边冲孔---整形翻边。
如果零件的高度及孔的要求高的话,后续道序为整形----旋转切边----冲孔。

网友(2009-09-12):
第一阶段冲大圆,第二阶段冲小圆,第三阶段切边,只是想一套磨具完成,要求冲床的吨位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