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的同轴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9-04-03):
求教

基准是外圆的盲孔的同轴度测量的测量方法。

谢谢!

网友:
你是说没有办法穿芯棒吧?那就用V形铁吧

网友:
卡到车床上用表能打出来吗

网友:
具体参数???

网友:
有好多的办法啊,不知你要求是啥精度

网友:
用杠杆表测量

网友:
三维检测

网友:
什吗样的 有没有简图啊

网友:
V铁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   自做一同心度达标的台阶芯棒

网友:
他是内盲孔对外圆的同轴度,10楼讲的用台阶芯棒可以测量不是很理解?请指点谢谢!

网友:
用三次元测量很方便

网友:
补充:如果选择用三次元测量的话,装夹时记得使其中心轴与三次元的机械坐标轴平行

网友:
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大伙是不是搞得特复杂???CMM、投影仪、打表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1-05-27):
自做一同心度达标的台阶芯棒,测量外圆。

网友(2012-01-18):
办法很多,数量少用三坐标,数量多用专用量具

网友(2012-03-18):
发图看看,再定方案。

网友:
方法太多了 要看你的公差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