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缸盖阀座孔锥面跳动?

楼主(2009-04-03):
求助各位高人,怎么测跳动0.05这个尺寸,有检具公司的没?急啊.

网友:
检具有很多种配置,价格差得多了。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效率和精度。需要做检具的话把阀座面局部尺寸给清楚,最好把到缸盖底面距离也给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机械式检具.旋转精度0.01.能做不?怎么个方式?

网友:
以前加工过类似的检具,机械式悬转,带表,给福特做的
楼主将高度加上去了,那就可以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机械式检具.旋转精度0.01.能做不?怎么个方式?
引用 楼主:

用机械式检具.旋转精度0.01.当然能做,你们自己就可以做了用不着我们做,0.01的精度我们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呢。
最简单的就是4楼的办法

网友:
这个是楼主想要的简易量具,不过说真的,这玩意实在不上眼,太烂.但是0.01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比较支持这种全自动的,很爽,结构原理非常好

网友:
用的是这种传感器

网友:
全自动的价格也很喜欢人啊,欧洲那几家串着做,还有美国人。在中国就是欺负多数用户没有手段检定仪器准确性。配上工装,好一点的三坐标就可以示其本相,高精度圆柱度仪更不用说了。我们做的价格是其几分之一多数国内用户往往也难以接受的,除了那些太有钱的和没有钱但是内部有败家想好处的。
简易的原理反而更符合定义。想要提高精度,没问题,至少不会比那个全自动的精度低,当然效率跟不上人家。原理,尤其是机械,不会容易频繁变的,课本上都有原理,关键是实施。

网友:
直接把图片放出来,一目了然

[

网友:
听扬天测量一说,看来以前做的都是一些烂东西了,呵呵,
不过哪个机械式旋转的确是不好,人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不同的人测量就有变化,但是满足楼主的测量要求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以前是针对跳动-0.03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笑了,就事论事而已,怎么可以说烂东西呢呵呵呵,用户需求及控制手段等不同而已。比如孔距,有的直接用功能量规看是否合格然后首末件计量室抽检调整,有的用带表检具,有的直接上计算机。就本贴来说,不是还有很多人用涂色法么?
顺便说一句,就是知道你以前从事过这个行业,所以不好意思在你那个半球直径及高度帖子里回复,明明你自己都知道还忽悠别人

网友:
去打酱油路过,顺便问一句各位大虾: 做简易测量的话,配合5.5导管孔的芯棒是不是要分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分组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