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做滚花(网玟)效果吗?

楼主(2009-04-03):
各位SW高手请问一下,SW可以实现滚花效果图吗?若可以,可否共享,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表面装饰来实现滚花效果,也可以实现螺纹线的装饰效果。

网友:
其实,就只用简单的外观、纹理贴图;
 就能够达到相当不错的外观效果。
可以模拟直纹滚花;网纹滚花、甚至可以模拟不同的材质。

楼主:
就这样简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还想怎么样?

楼主:
我也会做了
不过还要说声谢谢

网友:
相当的不错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