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直径小了0.6丝可以用氩弧焊修补吗?

楼主(2009-04-03):
轴由于弯曲过大,有50X200长的面积有黑疤没车出来,这种情况可以用氩弧焊修补吗?各位朋友若还有其他补救办法,也请告诉我,感谢!

网友:
轴径大小如何,如果大,修补变形会小点。修补前必须要明确轴的材质及所选用的焊丝。

楼主:
轴径大小如何,如果大,修补变形会小点。修补前必须要明确轴的材质及所选用的焊丝。
引用 网友A:

轴直径才60大,焊好以后再加工,这么薄的一层,焊层会不会熔接的很好?也就是说焊层会不会掉落呢?

网友:
对于轴类零件,都是受力较复杂的零件,建议慎用焊接修复,因为焊接都会有应力,修的过程控制不好,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断裂的可能性很大。即便是非得用焊接,我建议焊前预热,焊后速进炉回火,能消除一部份应力,延长轴的使用寿命。
轴直径小了0.6丝,小得不多,建议在强度允许的情况下,试试用火焰加热后空冷,看是否能让尺寸变大?
另:我以前是做曲轴的,经常会有少量产品轴颈磨小,超差2~3丝,是用碳刷镀加大的,再磨一下,即能修复,效果较好,只是效率不高。

网友:
对于轴类的焊补,首先要搞清轴的材质,然后选用对应的焊丝。如果有黒疤,应先想办法(比如钻、铣等)清楚焊疤,才能补焊,否则于事无补。焊肉应高于轴面,焊接完毕后,再进行加工细找,这种情况不一定非要用氩弧,用电焊焊接,采用小电流,不要连续焊接,应该也可以。

网友(2009-11-23):
0.6丝,应该是0.006mm吧?不用处理吧?啥轴要那么高精度啊?

网友(2010-02-05):
可以采用冷涂

网友(2010-07-05):
热喷涂,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0.6丝,就是6个微米,精度很高了,而且是在轴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