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比例问题?

楼主(2009-04-03):
线性比例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线性比例参数全改了,现在都是为1,以前我记得全是0.1
请看图,是这样子,我每次都需要修改特性里的线性比例从1改为0.1
用LTS没什么用,还是一样的,还是1,,如点划线  虚线  中心线还是一条实线,
请问如何改变整体线性比例,

网友:
你看这样好不好,按你的习惯做好一切设置,然后把它存为自己的模板。一画图,就先用只读方式调用它(避免无存、覆盖)。  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真的可行。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无妨啊,可以快速选择某个图层然后双击修改线性比例,很快的!你需要加强对CAD的熟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