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G3用I K指怎样编程,圆心怎样算?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03):
G2 G3用I K指怎样编程,圆心怎样算?请高手指点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在起点位置设一个坐标系,圆心相对于该点的坐标位置,X值为I,Y值为J

网友:
回去我查查课本在告诉你哈 0....

网友:
那些程序指令的路线就像在画图一样,给了圆弧的终点,圆心,再加个起点才能画出一个圆。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指令,建议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
比如你加工直径30的圆 G41X15YO   G03I-15J0  这样就走了个圆形  G02 G03看的你的刀补的时G41 还时G42的

网友:
G2X-250.,Y0,(终点坐标)I+250.,J0  FXXX我一般这么编的。

网友:
要是数控铣床的话一般是G03 I是圆的半径 J是起始空的角度 K是需要钻孔的个数

网友:
如果图纸上没有标出圆心座标,可能要借助画图软件找个圆心的座标,如果你的计算能力好的话,也可以计算出来,不过挺麻烦的!!

网友:
这,我也一直没弄明白,学习一下。

网友:
I,K表示圆心相对于起点的增量值,具体算的时候对于车床的,I就是用圆心的X坐标减去起点的X坐标,当用直径编程时需除以2,用半径编程时直接相减求结果就行,K则用圆心的Z坐标减去起点的Z坐标,对于铣床直接用圆心的坐标减去起点坐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