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缸底与缸筒的焊缝形式及尺寸根据哪个标准设计啊?

楼主(2009-04-03):
正液压缸设计,焊缝不知哪个标准有设计依据,强度校核需要焊缝底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校核焊缝强度,设计手册里有计算公式

网友:
如果須要焊缝强度,那麼最好是有車 內 外牙 互相逼迫再焊接才正確 記得牙徑拉力可以計算 但只提供參考
因液壓使用 瞬間壓無法精確判斷出 除非有裝置壓力開關閥

楼主:
校核焊缝强度,设计手册里有计算公式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公式,但是就那个焊缝底径D2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