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3):
单位一台叶片油泵卡死,拆下后发现一个叶片甩出,卡在定子和转子的间隙中,油泵总共有十二个叶片,在拆卸的过程中,叶片散落,装配时不知宽度不同的叶片是否要按一定的顺序装配,再请问为何叶片的宽度不一样?

网友:
在拆之前一定要记住叶片的安装次序,叶片一边有倒角,一边没有倒角,有倒角的一边一定要朝外安装,且与转子的转向一致。转子的面不能装反,否则装上去油泵不出油的。

网友:
我还没接触过不同宽度的叶片,你看一下不同宽度的要是只有关2种的话就间隔安装。

网友:
叶片有安装方向,宽度不同时更要注意。

网友:
楼主所指的“宽度”不同,应该是长度不同。因为转子与定子中心存在一定偏移量,如果叶片长度相同,就没法建立油压,特别是双作用叶片泵更是如此。楼主的叶片泵应该就是双作用叶片泵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明天去看一下叶片的长度或宽度是否只有二种.设备上已经装了一个闲置设备上拆下来的泵,就是想搞清楚叶片在安装时到底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