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及减速机扭矩和选型??

楼主(2009-04-04):
现在正在做个工程.需要用伺服电机推动机体滑板水平前进.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定型.望大虾们指教.
   滑板大约有700-800公斤.无导轨.一次前进0.2mm.总行程80mm现在不知道怎么计算负载的扭矩和转矩.还需要什么参数的?具体的扭矩转矩公式是怎样的.哪位能给出来不?

网友:
查一查你的滑板的摩擦系数,和所需要的加速度,再结合你的丝杠算算需要多大的扭矩,乘以一个安全系数作为选型基准。

还有,0.2mm这个精度用步进电机应该就够了。

楼主:
客户指定了用伺服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