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零件表面容易出现白色霉斑点?

楼主(2009-04-04):
每年一到3、4月份时,铝合金零件表面容易出现白色霉斑点,有时在加工线上放上4个小时左右就会出现,一直没有找到好的预防措施,估计可能原因出现在铝合金的材质及加工用的切削液等方面,请教一下各位同仁是否有过相关的经验,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受潮生锈了,我们都是用煤油浸泡。

网友(2009-09-16):
铝锈,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
绝对是锈!我们这里加工完每一工序,操作工自己都要用油棉纱擦干净,刚以前做铝件的时候发现的,现在不用我们说,他们自己都会这样做

网友(2009-10-31):
太久记不清了,好象是铝合金材质问题,要彻底解决就找切削液专业厂商,配制合适的切削液。

网友:
同意楼上跟切削液,铝材成分有关。

网友:
切削液太浓了,用干净的煤油浸泡加工后的工件

网友:
应该是切削液的问题!

网友:
做好工序间防腐,完成后加强清洗和其它防腐处理,就没问题了

网友:
铝合金表面“析氢”造成的,一般面积较小。
主要是铝水除气不彻底。水分子(空气中或铝锭潮湿)分解成H、O。O很容易去掉,H与AL亲合力较大不易去掉。
解决办法:
1.铝锭熔化前预热烘干。
2.铝水除气彻底。
3.限制铝水使用时间或在保温炉内加覆盖剂隔离空气。

切削液造成的白斑一般可以擦掉。“析氢”造成的白斑是擦不掉的。

网友:
嗯  有砂纸擦掉那些白点  然后在表面上油就可以了
那些应该是铝合金表面氧化的

网友(2009-12-04):
线上的铝合金件变色了,先看花纹一致性,再看区域大小。斑点大多是切削液不合适该材质。不同的铝合金,切削液的防腐蚀要求不一样。

网友(2010-01-18):
呵呵,我司也碰到类似的质量问题

网友(2010-03-29):
和切削液关系不大,加工后的处理工艺液配方不正确。铝材特别是铸铝不经有效处理一定会发霉。
我们有二种水剂浓缩液,专门解决以上问题。
L605 1:9兑水,常温浸泡,除油除污垢确保本色。漂洗后进;
L604 1:9锐水,防霉剂浸泡,长期不发霉。如要达到很高的耐盐雾试验,再进入:
L603 氧化封闭液。
成本低,解决问题彻底。详见:www.naturechem.cn

网友:
加工后出现的像长毛发霉类的现象,铝制品常有的问题,到现在没找到好的解决措施,只有加工完后赶紧擦净切削液,再就是清理完后光波清洗

网友(2018-04-23):
有时候我们公司电镀回来的零件都会有霉斑

网友:
大家看下楼主的3-4月份啊,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