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磷化

楼主(2009-04-04):
有谁知道黑色磷化后用手摸后手上有黑色的像积碳样的物质 怎样避免?

网友:
我们公司加工的铸件也是表面磷化的,用金属清洗剂清洗后手摸还是有黑黑的一层,应该是石墨粉。
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处理掉?
我试过清洗后再用煤油洗一次零件,效果还可以,但是效率低,有没有其他什么清洗剂可以防锈、去油污、去石墨粉等??

网友(2009-10-30):
那不是清洗的问题,是磷化没处理好,或者磷化好以后清洗的水酸性太强,破坏了磷化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