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齿根园与蜗杆导程角有无关系?----请教

楼主(2009-04-04):
蜗轮齿根园与蜗杆导程角有无关系?
蜗知道了涡轮的模数,齿数,和蜗杆的导程角,怎样确定蜗杆的喉径,外圆直径?是不是与导程角无关?

谢谢!

网友:
一般我们说得导程角其实是分度圆上的导程角,导程角与齿部直径有关系;
只要没有变位,蜗轮在知道模数,齿数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诸如分度圆,齿顶圆(喉圆),齿根圆
还有一个蜗杆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