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G0,为什么执行g0的时候会撞到卡盘上?

楼主(2009-04-04):
三菱e61,车床

程序

G28 U0,W0
T0101(注01号补正对刀点在卡盘)
G0 U-150,W-350

问题是,为什么执行g0的时候会撞到卡盘上. 机械远点离开卡盘超过500.

网友:
你刀补没有先清0和复位
取消上次补偿后再复位
还有就是 0101   刀是1号的不错,你的补偿是在01吗?
还有机床偏置没有清除,我曾经被领导陷害耍过,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

楼主:
你刀补没有先清0和复位
取消上次补偿后再复位
还有就是 0101   刀是1号的不错,你的补偿是在01吗?
还有机床偏置没有清除,我曾经被领导陷害耍过,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一下,以下的程序刀的实际路径怎么走。其实我是搞不懂,到底刀补是什么状态下会存在,或者是什么状态下先执行刀补,再执行路径。

机械原点假设在500,500
1号刀01号刀补在 400,400点。

G28 U0,W0
T0101
G0 W-50,U-50
G28 U0,W0
G0 W-200,U-200
G0 W-100,U-100,
G28 U0,W0
G0 W-200,U-200
T0202,
T0101,
G0 W-100,U-1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会是机床操作上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会是机床操作上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嗯。。是因为操作失误才会碰卡盘

所以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