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转速与进给---讨论

楼主(2009-04-04):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刚刚数控毕业,现在从事加工中心操作。对于刀具的转速与进给不是十分的精通。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同的学习一下。(不管是什么材料的都行)发表时,请注明材料。比如:铝件6061 ;7075 或钢件 A3  45#  HB(调制料) SUS304 (不锈钢)。也请标明刀具的直径,类型。转速  进给等。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共同提高。谢谢大家!

网友(2009-06-04):
这个问题很抽象!加工速度  ,与刀具,工件材料,机床转矩都有关系·
我们公司刀具都是日本的,用粗加工刀铣54号钢可加工20个余量,转速不高于1000转 刀具直径在6-20之间!
加工铝件转速一般在3000以上 ,进给F500以上,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数控车转速要梢低,可以加速加工时间!

网友:
一般国外和国内一些知名刀具厂家都会提供刀具切削参数,刀具切削参数不但和刀具直径、被切削材料有关,也和刀具长度、切深、切宽等有关,这需要在加工中不断总结经验。

网友(2009-07-05):
3# 满庭芳 多向师傅请教,积累经验。

网友:
用粗加工刀铣54号钢可加工20个余量,转速不高于1000转 刀具直径在6-20之间!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刀那个大的加工余量,铣铁皮呀?不敢相信

网友:
可以参考出厂刀具的推荐参数。

楼主(2009-08-09):
在实际的加工中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参考出厂刀具的推荐参数。拿到了图纸后几个小时就交货。没那么多的时间。我在加工中45#  直径16的刀(合金)s1600  f450     铝件就好做多了8000 ---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