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丝杆和电机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9-04-04):
如题!请各位赐教 本人新手 莫笑才是。是销子连接还是联轴器抑或什么东东?

网友:
最常见的有用联轴器/同步轮同步带/齿轮传动来联接,根椐你所设计的机构所使用的实际情况作选择。

网友:
最简单肯定是用联轴器了

网友:
联轴器(misumi 的有很多种类)

网友:
最简单肯定是用联轴器了,然后根据用途选择联轴器种类,根据扭矩选择联轴器的规格

网友:
肯定是联轴器,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那应该选用无隙联轴器

网友:
我拆过的数控,基本都是联轴器!!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看不明白撒意识,没有讲具体什么地方

网友:
轻载,用联轴套;重载和较重载,用联轴器。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吧,

网友:
没别的办法!简单的成本低的只有这一种!

网友: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联轴器

网友:
我一般都用联轴器的。

网友:
联轴器联接最好。

网友:
应该就用联轴器啊

网友:
用联轴器
可以看看misumi的样本

网友:
用联轴器,它里面有弹簧片可以自动调节,去买也可以,自己做也行

网友:
主要的要看用途,如果传递复杂,还可以使用齿轮链接,并且还能变速,例如机床。一般的丝杠很少使用联轴器直接项链,除非是步进电机。

网友:
偶公司有现成的电动推杆就是电机带动丝杆,以及XY工作平台.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要看具体的场合,首先明确电机与丝杠的位置,我们最近就用链式传动来实现。

楼主:
链式?贴个图来看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