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挺柱孔加工不断屑---请教

楼主(2009-04-04):
专机线加工缸盖液压挺柱孔时由于切削参数更改导致铝屑不容易断裂,导致铝屑刮伤挺柱孔表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什么参数更好?

材质 铸铝 AC4B
参数 S2300 F150
采用PCD刀片

网友:
什么加工工艺,车削,铣削,钻孔,镗孔?
具体采用什么刀具,几刃,刀具直径多少还是工件直径多少?
刀具具体使用什么刀片,数控可转位还是焊接,可转位使用那个厂家的什么牌号?

网友:
铝合金缸盖的挺柱孔(也有的叫挺杆孔),精加工一般采用PCD铰刀加工,4刃的比较常见.
如果是PCD铰刀的话,楼主的转速和进给都太小了!
PCD铰刀加工低硅铝的话,线速度可以设为200-350米;每齿进给设为0.08-0.15.
楼主现在的每转进给只有150/2300=0.065,即使是2刃的刀具,你的进给也实在是太小了!

如果楼主用的是单刃精镗刀,线速度和每齿进给也低了.

网友:
使用斷續切削

网友(2009-12-07):
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
速度的确太低了

网友:
如果是铝屑不容易断裂的话:1,提高进给量。2,减少横切刃角。3,减少刀尖半径。(刀尖半径变小的话,可能会影响精加工面的粗糙度)

网友:
铰孔余量多少?加工铸铝一般单边小于0。25
1、个人认为加大进给量
2、如果是可调式的,是不是倒锥没设定好。
3、有无内冷,利用内冷压力将切屑打断。

网友(2010-09-28):
不错的小知识,谢谢了

网友:
把进给加快吧,至少每刃要保证在0.06以上,那一周就要0.12以上,你把转速乘下进给深度(每转)就可以得到进给速度了,2300*0.12=276,请把进给保持在280以上,至少!或是把断屑加深加宽都有很好的断屑效果,也可在底刃加磨分屑槽!
像铝质的话,一般可以在500-800之间,断屑良好!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