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参数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9-04-04):
为什么我的PROE版本“选项”里没有“Projection_type”选项?难道是版本问题?
版本问题?M040的

网友:
是不是没进入到适当的模块里面?
版本的差异也是存在的。。。

网友:
安装的时候没装附件  也就是插件    在安装一遍   在选项里把项前面对应的对勾打上就行了

网友:
我的有此选项,但是却改不过来!只能是第3视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