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09-04-05):
看见过延安C 发的“五角星”的帖子。但因为我用的SW是06版的——打不开
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从跟帖情况看,推测建模过程比较复杂的人还是有的。
在此,我把我自认为最简单做法放在这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猜一猜?

网友:
沙发 给兄弟做  只是本钱少 不知道怎么做的 赫赫

网友:
不就是拉伸以后再阵列呗

网友:
看你上传的图片的左边,先是拉伸一个角,然后再圆周阵列的。。。。。。
...........设计树完全暴露了你的设计思路!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本意,并非真的是让大家来猜。而是想通过我的这个提问,引发大家的思考。看似复杂的东西,是否可用简单的方法就能实现?我还故意留着那个提示。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些思想、思路上、能够举一反三的收获,而千万不要局限在,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解答上。

网友:
拉伸时选择一条钱做拉伸方向。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快打开sw
看看楼上说的一条线做法

楼主:
如果哪位大侠还有想法,不妨早点儿说出来;再晚,我就要说出自己的做法啦

网友:
期待中阿 8# zcy7207

网友:
你就说呗,你说出来了别人也会谈自己的想法的,难道怕别人被吓倒

楼主:
好,那我就把自己的做法说出来啦。其实,这真的是非常简单!
见图1,在上视图上画一个四边形。
见图2,添加几何关系,把它变成菱形。
见图3,选用拔模拉伸,直至建成一个棱锥的模型。
见图4,为符合视觉习惯,给它指定颜色。
见图5,选定为我们习惯的红色。
见图6,建一基准轴。
见图7,选择上视图与右视图的相交线为基准轴。
见图8,点选棱锥、圆周阵列、以基准轴作为阵列轴,实例数为5。
见图9,点击“对钩”,五角星就做好了。

网友:
学习啦  谢谢 楼主幸苦啦

网友:
zcy7207网友好!
.
我采用的是做上、下两个基准面,
.
并分别在两个基准上分别画两个图形相同,但大小不同的图形,
.
然后进行放样。
.
syw  090406---21.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高兴你能参与我的话题!
你的方法我也试了一下,我怎么就做不出放样的那个尖呢?
而且,五角星的背面是平的

网友:
zcy7207网友好!
.
你将上面那个五角星画的再小点,再再小点既可!
.
这个方法要比你在11楼处的方法省事的多。
.
syw   090407---06.09

网友:
以前用POR/E画过,现在做SW还没试过...

楼主:
15# syw开门造车 噢,原来是一种近似啊,而且另一面是平的。
对比这两种方法,我还是更喜欢自己的。你看,画个菱形很方便,需要调整的东西不多,用到的手法都是最基础的;若是用放样,那个五角星的草图线,就不是能很快画好的。还有,就是,结果真的是我希望的。用放样时,要让另一面也是立体的话,还需要镜像一下,对吧?
我来社区没多久,就看到你的大名了。很高兴和你交流,以后要向你学习的地方,肯定会有很多。噢,对了,你能帮我看看,我自学时遇到的怪问题吗?谢谢啦!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8795&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我觉得扫描也能作出来的,很多方法都可以的

网友(2009-12-03):
回复 网友C:
分别画一个五角星形的和一个点的草图再放样就行

网友(2010-01-03):
太强大了,还需努力啊

网友:
一个放样特征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拨模要很高,要不就会出现底部有多不光洁

网友:
也可以用放样做的 啊

网友:
太简单了,做个五角星的草图,做个顶点,拉伸

网友:
画一个五角星底面,然后拔模拉伸就OK

网友(2011-06-12):
太简单了,就是画一个五角星拉伸一下不就行啦,拉伸时调节一下拔模角度不就行啦

网友(2011-11-06):
放样就可以啊 ~

网友:
重点 就在于   拉伸方向  可以 是一根直线所在的方向 ....而不仅仅是 方方正正的拉伸

网友:
过会儿我也试一下,动动脑筋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更简单,用放样应该行吧

网友:
不错的方法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画的时候是先建一个平面草图,在等距上下对称取两个点,采用放羊凸台,ok

网友:
不错 挺好的啊……

网友(2011-12-07):
很简单,喜欢的下载看看

网友:
学习了~都可以画~大家都很厉害

网友:
为什么用基准轴可以阵列,用一条直线就不行

网友:
很好,我支持你,应该多想

网友(2012-01-16):
就是,新手我也想知道的额

网友:
应该可以一次放样成型吧!没有试过,但是感觉可以由五角星形状放样到一个点。

网友: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