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中的焊接焊渣如何去除?

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大师,在大钣金件制作中,少不了焊接,但是焊接后有很多焊渣,其中的焊接焊渣如何去除?有最好、有效力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
好象没什么好办法,砂轮机打磨,抛丸,+防溅剂!机器人焊接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焊接前有良好的准备:焊接方法(什么焊机、焊接位置、焊多少);焊接工人的技术;焊条的预热,使用防飞溅剂等,减少焊接后焊渣的形成。
0 A" P) {" G6 i焊后人工清理,可使用电动钢丝球打磨;低压力喷砂(指材料厚度大于3毫米的)

网友(2009-06-07):
焊后人工清理,可使用电动钢丝球打磨;低压力喷砂

网友:
用喷砂。不知你们的产量有多大,我们帮好多客户解决了表面去焊渣,表面去氧化层的问题。

网友:
量少就用打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