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画同步带轮和同步带怎么装配?

楼主(2009-04-05):
如题,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要如何定呢?谢谢!

楼主:
另外还想问问这个同步带应该怎样画?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同步齿型带吧。有相关标准的,就像齿轮,也有模数的。

楼主:
3# zcy7207 有标准我知道,只是不知道这个带要怎么画,再有就是带和带轮装配时它们的配合关系怎么弄,谢谢

网友:
你把半圆出同步带和带轮齿数算好后
装配时候用同心    再调整两个零件的齿面配合
这样可以不   以前我好像这样装配过
个人愚见    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试一试,但是带传动中带毕竟不是刚性的,是否能让它动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不久前就有不止一个人提过,问的是钢丝绳、皮带(链条也可以近似地算在内吧)能否动起来。就我个人目前的水平,要让它动起来太麻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计算机响应太慢!)另外,我感觉也实在没这个必要,——除非目的就是要做一个细节显示的动画效果!特别是皮带传动,如果皮带上没有任何标记,动与不动又有什么分别呢?
针对要做细节显示的情况,我是这样处理的:做一个比带轮大些的“内齿环”,在这个局部替代“真正”的“皮带”,把显示细节的“视野”,框定在不至于“穿帮”的范围内——因为前提就是显示细节嘛!
不是最好,但是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谢谢

网友:
装配环境下插入菜单中的装配体特征子菜单中的皮带/链命令,生成皮带,然后编辑皮带零件,在上面画个齿形,然后阵列这个特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谢谢指导,以前并不知道,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
装配环境下插入菜单中的装配体特征子菜单中的皮带/链命令,生成皮带,然后编辑皮带零件,在上面画个齿形,然后阵列这个特征。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侠    可以说得在清楚点吗?以前真不知道这样可以做  学习了
但是我打开怎么就没有你说得皮带/链那个命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没有(06版的)。是不是我的版本太低啊?

楼主:
我的07里面有,呵呵

网友:
可是我的o8的也没有啊
什么问题   能说说吗

网友:
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2011-03-20):
哈哈,看了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2013-12-29):
怎么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