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基面体系中,如果作为基准的三个平面之间实际垂直度不好,怎样处理?

楼主(2009-04-05):
基准的顺序有人这样理解:前面的基准表示先摆正或首先接触相关装配件。其真正的理解是怎样的?在三基面体系中,如果作为基准的三个平面之间实际垂直度不好,(我知道没有指定具体的垂直度数据,但这是一个理论性的考量)怎样处理?恳请高人解答。

网友:
按照楼主事先规定,用三个平面建立坐标系,"如果作为基准的三个平面之间实际垂直度不好"
事实上不必担忧垂直度问题的。
    用第一基准平面的法线找正第一空间轴。用第二基准平面的法线围绕刚才所建的第一空间
轴找正第二空间轴。两根轴找到,第三轴自动确立。现在用两个平面完成了坐标轴的找正,
在当前建立的坐标系下,恒满足以下特点:第一基准平面的两个投影角是零度;第二基准平
面的一个投影角为零度,另外一个投影角一般为非零度(即与第一基准平面存在的垂直关系)
    第三基准平面仅起到确立坐标系一个方向的零点,不参于建坐标轴的找正。
    (用平面定零点,是用它构成的矩形的左下角的坐标点算。)

楼主:
2楼的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不仅仅是在三坐标中建坐标的问题,主要是位置度测量的问题。
何况在建坐标时,在以第一基准面找正第一基准轴后,再以第二基准面找正第二轴时,由于两面
不垂直,第一基准轴已经旋转了,无效了, 以上理解是否有误?希望探讨

网友:
第一、第二、第三基准顺序不同,测量结果是不同的。
第一基准建好并找正后第一轴就不会变化了,第二轴应该是与第一轴拟合的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基准被找正一个方向,就可以当作与坐标系的某一轴线是平行或则是垂直了,第2基准如果是线的话就是来旋转方向的,与第一基准垂直或平行,如果是面,作为三坐标来说,是在你采集点的集合中的平均面(质心面)来旋转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把工作的相对基准做成越接近理想的值罢了,如果非要考虑它的作用和装配关系,那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从设计角度讲也是一种理念,没有绝对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