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无缓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4-05):
液压缸无缓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订货时未说明,一般情况下是不带的

网友:
是不是缓冲液压缸啊,不是所有液压缸都带缓冲的

网友:
首先你的油缸是否带有缓冲。缓冲油缸有可调式和自调试的。不管是何种形式,齐缓冲都在油缸终端才有效。没有明显的缓冲效果,一个是没有进入缓冲区域,第二个缓冲没有调节好(可调的),或者缓冲套的配合没有达到效果。

网友:
应该是控制液压缸的换向阀,有问题了,应该在阀体上调整

网友: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好多油缸虽然是有缓冲
但都是固定缓冲
由于加工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缓冲效果很不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你们油缸固定缓冲的间隙一般留多大

网友:
可以再油缸回油路加背压阀之类的缓冲装置吗

网友:
油缸缓冲都是厂家加工好的,看你订货的时候说清楚了嘛

网友:
油缸的缓冲间隙只有几个米毛大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液压缸没有设计缓冲的还是有缓冲装置单没有换成效果,

如果油缸是节流口可调的单圆柱式,那么可能是你们的节流阀口没有调好没有起到缓冲的效果

网友:
一般你们采取什么缓冲方式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顶一下,见过了

网友:
什么样的缸?订做时有缓冲吗

网友:
一般以缓冲装置(如缓冲柱塞)能转动为宜。

网友(2009-05-05):
一般都是靠阀来缓冲吧?

网友:
可以通过增加一个节流阀来增加背压,或者用行程开关控制一个节流阀,可以实现在某一行程时的油缸减速。

网友:
有道理呀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