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齐总是做不出这个效果出来---请教

楼主(2009-04-05):
原始图片
要用对齐阵列做出如下
。。。阵列会做,对齐总是做不出这个效果出来~~
麻烦各位帮帮忙咯。

网友:
不是做得很好吗

楼主:
那不是我做的

网友:
如果是在学习,我希望你“锲而不舍”!问题并不难,是否只是“捕捉”没设定好?但如果是在完成工作——有时间限制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不妨先用多重复制来应急
在你的目标位置(见图0和1),先画上标记线段。
然后按你希望的距离画偏移线;复制(见图2),输入m——多重复制。
线段的上下都可作为指定位移的起始点,见图3。
依次点选指定位移的目标点,见图4。
OK了吗?

楼主:
谢谢~我是正开始学习~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希望日后多帮帮忙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
正开始学习
啊?!
那你真应该试试Solidworks,我就是从CAD转过来的。

网友:
Solidworks画实体是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出简单的实体,用3dmax大概是最快的了,但是作为工程技术上用,它就无法胜任了——毕竟它不是做这个用的;还是SW,SE,INVENT(如果计算机快的话)。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