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调心滚子轴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5):
请各位大侠指点:
     我用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317,轴向力小于5吨,原来转速在800时一直都很好,现在需要把转速提高到1800,试验时连续烧了两套了。
    现象:感觉是滚子的断面烧了。
    疑惑:如果轴承在高速转动时,端面接触,必然产生滑动摩擦,那样的话,肯定会烧的,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在工作状态时,滚子端面是接触的吗?
    请各位大侠指导!急呀!
另:另一支轴承(也是29317)要承受20吨的轴向力,岂不是更不行?受力时间不超过3秒钟(每一个循环周期)。

网友:
29317是可以跑到2400rpm的,
高速下,尤其注意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润滑,还有预紧,这两点处理不好,会造成高速下烧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在工作状态时,滚子端面是接触的吗?
是的!

另一支轴承(也是29317)要承受20吨的轴向力,岂不是更不行?受力时间不超过3秒钟(每一个循环周期)。
20吨的轴向力是允许范围内的!但是这个处理就比较麻烦了,每个循环一个冲击,尤其防止轴承打滑,预紧非常关键!

你最好用大厂的产品。

楼主:
非常感谢酒侠的指导!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滚子端面接触,必然产生滑动摩擦,轴在高速转动时,应该肯定会烧吧?
有人说,这种轴承必须立式安装,有道理吗?我怀疑。
另外想请教大侠,用这种轴承,怎样配置比较合理?

网友:
很难得见到酒侠~~
LZ:其实你发现的现象(端面烧坏)也是经常出现的,也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和设计有点关系,如果你是项目开发,建议你要求厂家给你技术图纸,在选型合理的情况下,看看它设计的挡边和滚子的接触应力的分布。
这个推力调心滚子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是取代圆锥滚子安装不方便。所以。受力的原理和圆锥是一样的,圆锥最大的问题也是挡边和滚子摩擦发热。如果你想探讨可以联系我,我有个来自TIMKEN的推力的设计。QQ:20393005备注:机械社区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滚子端面接触,必然产生滑动摩擦,轴在高速转动时,应该肯定会烧吧?
烧轴承一种是端面滑动摩擦造成,一种是滚道面打滑造成。
滚子端面接触,会产生滑动摩擦,所以这种轴承的极限转速不如其它轴承,它的DN值较低。
但是滑动摩擦并不一定导致烧,只要润滑得当,达到热平衡!就没有问题。
所以还是那句话:尤其注意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润滑,还有预紧,这两点处理不好,会造成高速下烧轴承。

有人说,这种轴承必须立式安装,有道理吗?
不知道立式安装是什么意思?是安装要求立式安装吗?还是使用时要求立式安装?
安装要求立式安装是为了安装方便。
使用时要求立式安装那是没有道理的。

用这种轴承,怎样配置比较合理?
一般是配对后适当预紧使用,也有和圆锥配合使用的。

楼主(2009-05-16):
感觉各位大侠的指导!使我在这方面有掌握了不少知识。
谢谢啊!

网友(2009-11-26):
愚公兄弟提供的数据没有超过轴承设计的理论极限,出现烧伤现象,从两方面着手:1.改善提高润滑条件;2.轴承图纸设计上优化滚子球形端面与挡边的接触面积。详细资料请联系QQ313476843

网友:
咱们论坛里真是藏龙卧虎,受教了

网友:
一是润滑,二是预紧,受教了。

网友(2010-05-03):
从轴承的结构设计来说,滚子的球基面和套圈挡边的接触位置和接触面积都由很大的关系,且挡边的几何形状,表面粗糙度,对轴承的使用寿命也有很大的关系。从轴承的结构来说,轴承在运转时,所有滚子的旋转轴线必须与主轴轴线交于一点,不能有多个交点,而且交点的位置是固定的。

我估计LZ所描述的还是轴承的本身问题。
我是一名专业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专业人员,有事可以联系我 15961862940

网友A(2020-02-15):
我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这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应用于转向机构中,轴向力F=22吨,在轴上还有扭矩M=58000Nm,因此在轴的两端用关节轴承。因为考虑轴的装配,把轴与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内圈配合设为0.1mm间隙,外圈与轴承座配合为K7过渡配合。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旋转速度非常低,且旋转角度也不超过360°。三个轴承孔的同轴度大约0.1到0.2,不知道这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配合是否有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这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应用于转向机构中,轴向力F=22吨,在轴上还有扭矩M=58000Nm, ...

有问题,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内圈配合设为0.1mm间隙,外圈与轴承座配合为K7过渡配合。这个一般不常见。你是轴承外圈承载还是内圈承载。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这个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应用于转向机构中,轴向力F=22吨,在轴上还有扭矩M=58000Nm, ...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你是会用到推力调心和关节轴承吗?我们公司专业从事FAG这两个类型的轴承,如果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8913500927,张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