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减速机與多枚行星减速机差異?

楼主(2009-04-05):
不知道諸位先進對球体减速机應用看法如何?

楼主:
行星機構减速机太多類型,只要存在公轉或自轉都叫行星减速机,這裡所稱多枚行星减速机就是市場上有兩枚以上行星輪的行星減速机..
最近我根據自己需要,以7mm鉻鋼珠,完成外徑142mm,減速比1/50的球體減速机,發覺這種以軸向排列的機減速方式有著不一樣的設計思路...
1 組合零件少,相對剛性高.
2 減速比 1/10~1/50 單級就可完成..
3 累積誤差跟常態加工機精度比較經濟跟合理..
4 剛性跟回差可在完成後再行調整,換言之經濟壽命比較長.
5 噪音頻率較低.聲音較沉..
6 開放性破壞轉矩較多枚行星减速机小,,應該只有60%
以上還有可補充的地方?  請諸位先進提供...

网友:
我认为球式减速机的设计思想由摆线针轮演变而来
摆线针轮中的圆柱形针齿用球形代替,内、外齿轮成轴向排列
日本的KAMO球减速机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摆线钢球减速器

楼主:
原理一樣,只不夠過這套計算式,我寫好兩年多,年初才上機試做...跑起來感覺是真的不一樣....

网友:
w9049237是台湾网友?
怎么老用繁体字呢?

楼主:
是的...這是個很好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一提到台湾,我们就想起了日月潭、阿里山......
最近的电影《海角七号》又让我们领略到了宝岛优美秀丽的风光
而且台湾在少齿差行星传动领域的研究也是很棒的
欢迎多多交流...

楼主:
少齿差行星確時花了好長的時間,總是須要有個東西來提高自製率,別差人太多...最近還得投入球式减速机生產,來這理起碼可以在交流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版主,謝啦!!

网友:
我在20多年前看过一篇报道,说是美国工程师将此滚球行星减速机构,用在家用电器的减速与变速上。但没看见过实物或示意图。
楼主能展示一些简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欢迎常来社区交流,为大家多介绍一些新型齿轮传动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有日本kamo球减速器的实物图,可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是一般的摆线钢球的结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下面是一般的摆线钢球的结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124806
引用 网友C:

谢谢刘景亚版主!

图示结构应该是靠摩擦传递动力吧?应该有弹簧结构以防止磨损后压不紧,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结构在1号零件行星轮和15号零件输出轴的端面上均加工有摆线沟槽,利用摆线沟槽与钢球的“啮合”来传递运动,与利用摩擦传动还是有所区别。我倒是觉得和摆线针轮比较接近,相当于用摆线沟槽代替摆线轮和内齿轮啮合,然后用钢球代替圆柱针齿,从而使行星轮和内齿轮轴向排列。
14号零件螺旋调节结构就是调节松紧的。
下图是摆线沟槽与钢球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用的资料。再谢谢刘版主了。
我开始理解的,是另一种结构:
类似向心球轴承,内圈为太阳轮,外圈为内齿圈,而保持架作为系杆输出。

网友(2010-01-07):
这里好多高手   还有台北的高手    学习了不少关于摆线减速机的知识

网友(2010-03-30):
好东西!顶!!!
其实,理论上难度也不是很大的。我现在也对少齿差行星齿轮很感兴趣,特别是超短齿。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不错,本人也申请过一个这方面的专利,理论模型很美,但担心加工和传动效率方面有问题,放弃了。应该说,钢球传动在高精度传动方面有不少优势。正准备再调整下方案,开发市场能接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