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探针怎样同时校正?

楼主(2009-04-05):
请问如下图这些探针怎样同时校正

楼主:
补充一下:这些探针分别有球形、尖头形、圆柱形,希望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第一你没事搞这么多探针干嘛,书上是为了简单都画到一起了

第二,该怎么校准就怎么校准啊,把探针区分开就好了,分为1探针,2探针......你使用过自动测头多角度探针吧

第三,三种探针你看你使用什么软件,软件上这些探针都有的选择,不复杂

网友:
那个L行的探针怎样效验

网友:
还有探针是任意旋转的那,注意是探针不是测头哦

L型其实就把小球偏移到两个方向,然后测量贝.

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没用过,但是我知道它不难,拿针来,手动教正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