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杆怎么画?

楼主(2009-04-06):
如题,丝杆怎么画?即斜齿轮怎么弄?另外装配图中阵列零部件中间会出现一条线,怎么把线去掉?拟合成一个实体。还望大侠多多赐教

网友:
建议你先在论坛里找找“丝杆怎么画?”——螺纹怎么画; 斜齿轮的画法; “装配图中阵列零部件中间会出现一条线” 那应该是临时轴线,你只要点击“视图”,在它的下拉菜单里取消相应的选项,就可以了。见附图。 “拟合成一个实体”?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楼主:
谢谢ZCY!!!感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比如阵列一段槽钢,两段槽钢之间会有一条线把?如何把这条线除去,使之成为一段整体的槽钢!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怎么画丝杠的,谢谢了

网友A:
丝杠

这样画,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这是很典型的“CAD后遗症” ;SW是尺寸驱动的,槽钢长度不够,你直接更改尺寸的数值就行了!
阵列它,就意味着分段了呀。

网友:
4# huangzhongjun 不知5#的画法,你能否看明白了。
社区里已经有好几条“如何画螺纹(丝杆)”的话题了,你不妨也去翻看一下,好吗?

楼主:
呵呵 ZCY ,我当然知道了,但如果是一个20M的槽钢有买的吗?设计零件图也不能直接就画哪儿吧。让生产部去哪儿买?只能按实际长度两段焊接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你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接缝实际上是必然有的,你只是嫌有接缝看着不好看,对吧?那你可以做一个配置,当需要美观时,用这个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另有人再不知道丝杆怎么画的话可以下载那个SW100实例,里面的第62就是介绍怎么画丝杆的!!看下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祝你工作顺利哦!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学会呢?望大家多帮助啊。
就不理想的就是论坛的教程要积分够才能下载

网友(2009-09-07):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啊

网友:
SW100实例哪里下的到啊?是视频教程吗?

网友(2009-10-18):
现画出轴,在画螺旋线,在扫描切割就行了哈!至于尺寸可以查GB哈!

网友:
en ,热心人真多啊!~!

网友(2009-11-19):
几分钟,挣了不少钱哦!!!

网友C(2012-03-29):
引用 网友A:
这样画,看

高手可不可以详细点讲 啊
我用的是在圆柱体上话涡状线,然后画了牙型草图,进行扫描,但是老师提示我轮廓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可不可以详细点讲 啊
我用的是在圆柱体上话涡状线,然后画了牙型草图,进行扫描,但是老师提示我轮廓 ...

方法就是这样,不对,你再仔细检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画,看

具体步骤分享下。或者你帮我画个,我把所有积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步骤分享下。或者你帮我画个,我把所有积分给你?

这几天没有上来

你画好了吗

网友(2012-09-07):
画个螺旋线作引导线,再作个草图扫描或扫描切除就出来了,那就看你思路了。跟画螺纹一个道理

网友:
我想知道蜗轮齿形怎么画,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