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CRMO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9-04-06):
客户要求零件HV600-800,硬化层0.2-0.4(HV450)
谢谢!

网友:
碳氮共渗吗!

网友:
用QPQ处理吧,能达得到

网友:
简单的渗碳淬火工艺就可以达到

网友(2009-05-13):
简单的事情

网友:
渗碳淬火就可以
保温温度850左右

网友(2011-09-17):
由于是低碳合金钢,最好的方式是:渗碳!!

网友(2011-10-22):
最好渗C淬火,其次氮化处理

网友:
进行渗碳淬火,900度渗碳,渗碳时间要结合设备才能计算出来,不知道对马氏体级别和碳化物是什么要求?

网友:
正常渗碳即可,有不明白的,可以邮件联系。
xujunjet@hotmail.com
欢迎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