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全带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9-04-06):
前几日坐出租车,发现很多人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却不系安全带,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撞车的时候.呵呵.
自己系上了安全带,一路上我都在捉摸,安全带里面是什么原理,能够实现缓慢拉动时可以顺利抽出安全带,但是当快速抽出时却能立刻锁住,实现对人体的保护.
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望精通此道的高人不吝指点小弟!

网友:
`其实就是个棘轮,如果瞬时往外拉,棘轮就摔出来了卡住,如果慢慢的往外拉,则不会摔出来,你拆一个看看就明白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只不过很难有谁让我拆开一个啊?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画一个示意图,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
很有意识的问题,关注着

网友:
高手弄个原理图来
学习下   等待中   呵呵

网友:
楼主的问题前几天也刚发现,嘿嘿。关注ing

网友:
长见识!谢楼上!

网友:
以前也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究底,现在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哦!

网友:
感谢7楼,长见识

网友:
How it is made?
工科生必看的视频!!!

网友C:
RE: 汽车安全带原理

 理想的安全带作用过程是:首先,及时收紧,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刻毫不犹豫地把人"按"在座椅上。然后,适度放松,待冲击力峰值过去,或人已能受到气囊的保护时,即适当放松安全带。避免因拉力过大而使人肋骨受伤。最先进的安全带都带有预收紧装置和拉力限制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者的功能原理。

  一、安全带预收紧装置当事故发生时,人向前,座椅往后,此时如果安全带过松.则后果很可能是:乘员从安全带下面滑出去:或者,人已碰到了气囊,而此时安全带由于张紧余量过大而未能及时绷紧,即未能像希望的那样先期吃掉一部分冲力,而是将全部负担都交给了气囊。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乘员严重受伤。但问题是,正确安装的安全带。其松动余地来自何方?一是由于乘员的衣服本身有一定的厚度,另外在安全带装置中也多少隐藏了部分松动余地,这种余地无法消除,但真遇到事故时,还就应该尽量消除。怎么办?为此出现了这种安全带预收紧装置它负责提供瞬间绷紧的安全带。其作用过程是:首先由一个探头负责收集撞车信息,然后释放出电脉冲,该脉冲传递到气体发生器上,引爆气体。爆炸产生的气体在管道内迅速膨胀,压向所谓的球链,使球在管内往前窜,带动棘瓜盘转。棘爪盘跟铀连为一体,安全带就绕在轴上。简单地讲,就是气体压力使球动,球带动棘爪盘转,棘爪盘带动轴转--瞬间实现了安全带的预收紧功能。从感知事故到完成安全带预收紧的全过程仅持续千分之几秒。管道末端是一截空腔,用于容留滚过来的球。

  二、安全带拉力限制器事故发生后,安全带在预收紧装置的作用下,已经绷紧了。但我们希望在受力峰值过去后,安全带的张紧力度马上降低,以减小乘员受力,这份特殊任务就由安全带拉力限制器来完成:在安全带装置上,有一个如前所述的预收紧装置,底下卷绕着安全带。轴芯里边是一根钢质扭转棒。当负荷达到预定情况时,扭转棒即开始扭曲,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安全带,实现了安全带的拉力限制功能。

  在安全带预收紧装置和安全带拉力限制器的共同作用下,安全带的保护能力几乎达到了理想状态。所谓于细微处见精神,先进的安全带确实能给乘员提供可以信赖的安全保护

网友: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671979o1p20.html
可以看个大概
引用 网友B:

看了,非常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有些复杂,不容易理解!

网友:
说的不错 !原理是这的 !  清楚为什么按下中间的按钮,锁舌就打开吗

网友:
谢7#,长见识了...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C:
 理想的安全带作用过程是:首先,及时收紧,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刻毫不犹豫地把人"按"在座椅上。然后,适度 ...

讲解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