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 works 2008 中怎样等分线段?

楼主(2009-04-06):
请问老师们,在solid works 2008 中怎样等分线段?谢谢~~~

网友:
CAD上还会    这上面还真不会平分线段

网友:
用CAD了。。。world 的那个绘图确实是有点崩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SW里,或者说SW的长处,就是立足于建立体模型,摆脱以往设计思路与如何画线相纠缠的尴尬…… 直接去做你想做的!
你刚学SW吧?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妨直接说问题——SW的思路与CAD差距蛮大的;说出来,大家替你参谋,你看好不好?

楼主:
恩!是啊 !我最近也是刚学sw2008,前些天我用那个做机械原理机构设计的问题,感觉sw 比较好用,但是像平分线段,画运动线图,都不会弄。还有怎么捕捉,两个圆弧之间的交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都是平面线条啊!如果一定要那样做,你可以在工程图里画,也能出图、打印……(和CAD的感觉没什么分别)。可那样真有点儿舍本逐末了呀!
还是设计思路上的惯性思维。没关系,会有这么个过程的。
有什么问题,不妨直接拿上来说,解决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自如些。
不妨先用CAD说事,问在SW里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平分线段?自动捕捉中点啊!

网友:
sw确实可以自动捕捉中点,但为什么我的sw从来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等到分线段啊,你可以使用参考几何体中的参考点,在其属性管理器中有一个等分线段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3等分,5等分,7等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看,你选用了“自动几何关系”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终于和好学的你交流上了!
你这是CAD“思想” ,在理论的线上等分,有实际意义吗?
想做,当然是可以做的。就按寂静天花 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01 当草图画好后——在不是草图的编辑状态时,点选“参考几何体”中的“点”。
02 进入“互动”后,选择你要等分的线段。
03 选左下的那个功能钮(——图上有内容)。
04 点选“均匀分布”。
05 输入你希望的等分的数量。
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等分好像就比较难了
是不   当然如果是一直长度的线段也还好几等分
但是有时候我们用的是未知长度的线段,怎么分呢,  摸索中  呵呵

网友:
呵呵    刚才说的时候没注意看上面所说的
哈哈  会做了    谢谢几位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正在学呢,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而已。

网友:
多学几天就会的,把人家做好的打开后一步一步倒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