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2006不显示尺寸的数值---请教

楼主(2009-04-06):
我前些装的CAD2006,今天用它画图纸,在标注的时候,怎么不显示尺寸的数值,请问是什么原因哈?谢谢~~~

网友:
在标注里面设置字体及安体大小

楼主:
谢谢哈!不过,我刚打开cad的时候就提示我说找不到字体gbcbi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数值,但箭头。尺寸线都在;对吧?
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字太小,你没注意到。不信?你就“使劲”放大尺寸线的中间,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遇到过这种事

楼主:
不过我昨天,把它卸载掉重新装一下,问题解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