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黑频---请教

楼主(2009-04-06):
数控机床的黑频在哪修改的,就是显示器变成黑色 要按M后才能显示,相当与电脑的屏幕保护一样了,用的是西门子840D系统,在哪设置时间的,太断了 现在我们的一台新机床

网友:
新机床的话,可以问一下售后服务人员,这期间是免费维护的。不用白不用。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知道。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我们的FANUC系统 就有黑屏功能
是为了保护显示器
我不知道 你们的设备是不是有

网友(2009-10-16):
参数问题吧。fanuc 18i 21i等就有设置时间的参数。

网友:
我 用的的 FANUC的 我知道这个怎么  弄的
西门子840D系统

就不晓得啦

网友:
应该有一个参数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