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挖掘机用抓斗---请教

楼主(2009-04-06):
设计挖掘机用抓斗遇到问题

最近设计了一个带回转的抓斗,差不多就是如图所示,但是我在上面给加了回转,这样就可以360度回转了。
由于本人对挖掘机的先导控制不熟,所有这方面就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仙。

第一个方面(两支油缸的控制上)
1.
两支油缸的推和拉是通过先导油路,由驾驶员在驾驶室操作无疑。请问要加两个先导踏板控制吗?(这样好一个踏板控制推,一个控制拉)还是只加一个?一个怎控制推拉?
2.
踏板装好了,可是先导油路的接口呢?没接口接不到油啊?
3.
如果踏板接好油了,那另一头连哪里呢?是多路阀吗?怎么个连法啊?
4.
假设先导油路全部装好了后。现在多了两支油缸,是不是要在多路阀上面再加上分配阀啊?(因为接口可能不够)

第二个方面(回转的控制上)
1.
一样需要由驾驶员在驾驶室操作先导踏板控制回转,需要加一只踏板控制回转。老问题又来了,油从哪里来?来了又通向哪里?控制原理是怎样的?
多了个油马达,是否又需要在多路阀上面加分配阀呢?这样连油缸的分配阀就要加两块了。

网友:
你在回转的位置装一个回转接头,可以选择两通道的,一个负责油缸进,一个负责油缸回油,这两路进去后个分两路连接到油缸上。回转马达单独有油路控制。至于怎么控制拉,怎么控制推,这是方向阀来决定的,电的行,手动的也可以。所以你的这些问题很容易能够达到要求。

楼主:
挖掘时是要控制流量大小的,按手柄的操作量大小决定流量大小.
象小松的先导手柄上的PPC阀就是这样的
回转倒是用三位四通阀就够用了.

所以我觉得油缸的控制还是先导手柄或先导踏板好,
这样可以控制流量
所以才有上面的问题啊,大仙教我

网友:
好思想,继续

网友:
现在我还不懂,以后会懂的

网友:
我觉得手柄的比较好,容易控制,首先手柄的推的角度来控制电流的大小,通过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阀开启的大小,从而控制了流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