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优先选用---请教

楼主(2009-04-06):
机械设计中常有一些数值为非优先选用,什么情况下才叫非优先选用啊?比如说液压缸缸径,计算得到439,那么应该是选450(非优先选用),还是500呢?

网友:
一般常用的就是基本上到外面随便能买到这么大缸径的,不然则很难买到,如果你是自己设计的最好按照自己计算的来。反正自己要做。

网友(2016-04-28):
优先选用是根据其他零件,比如400 500 型材,密封件,维修工具等等决定的,否则不便于选型,计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