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热处理后硬度58-60用什么硬质合金

楼主(2009-04-06):
车热处理后硬度58-60用什么硬质合金

网友:
什么材料?淬硬钢吗?稳定切削的话建议陶瓷。

网友:
如果是连续车削钢件或者铸铁件,没有黑皮没有切深变化使用PCBN刀片,如果断续车削或者粗加工使用陶瓷刀片。

网友:
是布氏硬度还是洛氏硬度,或则其他硬度?

网友:
这个显然是洛氏硬度。同意3楼的观点。
4# wujianbo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