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消除侧隙,一个构想---请教

楼主(2009-04-06):
好像看过这样一个说法,在版滚筒和橡皮滚筒走肩铁的情况下,人为加工版滚筒肩铁直径小于橡皮滚筒直径,这样在合压状态下通过两肩铁因线速度不同产生的摩擦力来使传动齿轮始终啮合,单侧受力。

请问大家对这种构想有什么样的看法。

网友:
应该不行的,滚筒有空当 负载会变化的
 不过有机型使用刹车片压在肩铁上当摩擦力和清洁

网友:
不行。。。版筒压力不固定。。。松紧不定。。

网友(2009-06-08):
使用一个消隙齿轮就可以了,本来有一对齿轮,其中一个做宽一点,另一个使用两个齿轮和他啮合,一个靠前,一个靠后。

楼主:
消除侧系的方法是有,只是讨论这个问题。在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