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直接画框图,打印出来效果可以吗?不建图层

楼主(2009-04-06):
请问如果用CAD直接画框图,打印出来效果可以吗?不建图层

网友:
可以,要设定好线宽即可

网友:
我就一直是画图框的。不过,图层还是需要的——用来设置不同的线型、线宽。其实这是个“懒”办法,否则,都在一个图层里,不同的线,还要分别设定线型、线宽,烦死了;还容易忘!我是0层画轮廓线、粗实线;1层(自己加的)画中心线,点划线、细线;2层(自己加的)画剖面线,细实线,文字注解等都用它。就这三层。

网友:
原来是画图框,我还纳闷呢,画框图,什么东西?

网友:
可以的,但累坏你的眼睛可不值啊

网友:
设置好图层,可创建一个模块,并保存至外部引用,在以后的制图中直接插入引用非常的方便。不然画来画去太累了吧

楼主:
嗯。。。谢谢了,昨天忘记创建块。头都画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