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折成Z字型的折弯高度是怎么算的?

楼主(2009-04-06):
我想请教一下,钣金折弯折成Z字型的折弯高度是怎么算的,夹角是90度的时候跟夹角不是90度的时候怎么区别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跟钣金厚度的关系是?

网友:
听的不不明白

楼主:

折弯的时候,高度H跟板厚度有什么关系?(这是剖面图)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是折弯那个H的展开尺寸和板厚折弯R V都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是折弯的,我现在想知道就是关系式是什么,如果知道板厚怎么算出H来,

楼主:
还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
是不是要算Z字折弯 的最小H值呀?

楼主:
是的,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公式是这样的   H=V/2+B+(外R-板厚T)+2*板厚
V是V槽大小
B是系数
材料是铁          当V小于14时   B=1.5  当V大于等于14 B=2     T4以下板都是这样算
材料是不锈钢   板厚4以下  B一直用 1.5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问题以后要提的清楚一些,才能及时得到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只能拿到经验值,具体怎么算不清楚.再次感谢你.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第一次提问题没经验,哈哈

网友:
一般 V=料厚*8 是下刀槽的宽带,你必须保证
V字型的中心到下刀边口的距离小于(H-2*料厚),不然的话折第二道弯的时候,料放上去时会和下刀槽干涉,没法放置,具体的不能说H能达到多少,就是同一种料厚,不同厂家有不同的折弯刀具(现有很多都是自制刀具),所能达到的最小尺寸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这样讲我就更清楚了,

网友(2011-06-28):
如果要免费设计折弯机模具的话,我可以帮忙。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高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