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如何制作,如何画螺旋线?

楼主(2009-04-06):
风机是螺旋体的,风机中的阿基米德螺旋线怎么画用CAD或SOLIDWORKS,要制作成螺旋体的风机应怎么做,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在SW里,有螺旋线可用啊。

楼主:
我也是用的SW,但从没用过螺旋线,能教我用一下吗

网友:
行!你在线吗?

楼主:
我现在在啊

网友:
你先画一个圆,然后确定。——退出草图状态。

网友:
昨天太晚了,本想“手把手”一回的……
其实,SW很容易的,比如要用螺旋线,或其他什么功能,就创造激活它的条件……
操作有误,还可能会有提示……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指点,SW我只是初学,螺旋体没接触过,你能写详细一点的给我吗

网友:
噢,既然是初学,你最好循序渐进。螺旋线、螺旋体毕竟是空间的。在基础还不扎实的时候就做空间的,你会觉得无从下手。从基础做起,你才会逐渐习惯SW的表达方式——而这对自学者来说,我认为最重要。到那时,你就会有“感觉”,要干什么的时候,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对应的“功能钮”。  你不妨先去熟悉一下它的在线教材。

楼主:
是啊,这我知道,但正好现在我们生产中要用到这螺旋体,没办法只能试一下,我CAD还可以,SW刚学,功能健都还不熟,我想请问一下,有哪里可以正式的学SW的吗,我现在是自学

网友:
我刚发现,在2007版CAD里的帮助里,有动态演示,也有螺旋线的画法,去学一下吧

网友:
你上这个网址看看。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362589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的位仁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