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出倒边是多少度?

楼主(2009-04-06):
怎样计算出倒边是多少度?
谢谢!

楼主:
比如说我有一个产品
是有倒边的...我不知道倒边多少
好象有个方法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有一个产品
是有倒边的...我不知道倒边多少
好象有个方法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倒角好像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倒出和图纸上一模一样的角度吧。如果实在要测,你可以用万能角尺!

网友:
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吧?还是我答非所问了?

网友:
昨晚帮他算了一下,是0.6mm直边,2.2mm斜边,算角度。

网友:
倒角还是倒扁

网友:
哈,就是用三角函数不就算出来吗?我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