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出现毛刺一定是不够锋利吗?【请教】

楼主(2009-04-06):
倒角的时候出现毛刺,一定是车刀不够锋利吗?

是否与加工工艺或者材料也有点关系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跟加工工艺关系不大吧。我觉得与被加工件材料和刀具材质有关。另外与刀尖中心和刀具后角也有关。

网友:
零件材料是相对固定的,刀具角度也要相应变化。

楼主:
也就是说与刀具的角度有关了。

网友(2010-09-28):
用45度刀直接倒角不会有毛刺,但倒角尺寸不好控制

网友:
倒角的时候出现毛刺,一定是车刀不够锋利吗?

是否与加工工艺或者材料也有点关系呢?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经验,一般是程序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