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与轴的轴向定位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09-04-07):
如题,最好能给几张贴图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说呢,到书店查下机械设计类的书,你问题的答案数不胜数.

网友:
常见的有卡簧定位,螺钉定位,轴肩定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用了轴间定位,卡簧定位什么样呢?还有就是用螺钉的话联轴器上本身没有孔的话是自己打孔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选用了轴间定位,卡簧定位什么样呢?还有就是用螺钉的话联轴器上本身没有孔的话是自己打孔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上本身没有孔的话当然是自己打孔了

网友:
用定位销也可以

网友:
联轴器上攻牙,来锁住轴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受力来决定的!

网友(2009-09-03):
锥孔定位可以吗?

网友:
lz选的什么联轴器?

网友:
强烈支持用图说话:
锥套定位最好,易装易拆。

网友:
联轴器的定位大家好像没说啊,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呢,不知道如何保证它的同心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你所说的联轴器定位这问题不够具体。
因为所用场合,功率大小,这些都是问题。
楼上的图示可以看出伺服电机用联轴器他的定位方法。
锥套的胀紧定位解析如下:
1  锥套装置的特点
(1) 采用锥面定心。传动元件定心精度高,可应用在
高速、重载和振动频率高的部位。
(2) 装夹定位方便、安全可靠。可以在没有定位台阶
的轴上任意位置安装固定,比紧定螺钉、定位销钉等定位
方法更加安全可靠。
(3) 在中等传动载荷下可以去除键传动;在重载及冲
击性载荷下不会产生切键现象。
(4) 通用性好,具有很高的互换性。
(5) 简化传动轴及传动元件的紧固结构,调整方便,
降低加工费用。
(6) 抗冲击和振动能力强。

不清楚可以联系:
lianq.wu@yahoo.com.cn

网友:
关于锥套的定位问题参见:
一种欧美国家常用机械结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5346&extra=page%3D3

网友:
轴向定位的问题值得讨论

网友:
用轴肩点位为最好!

网友:
定位的方式多了去了

锥面、台肩、卡环等等都是最常见的,还可以采用螺钉径向压紧,或者螺钉切向夹紧

网友:
不可以,会松动

网友(2010-05-25):
一般都是用平键或者顶丝的 二者取其皆可啊 可我们公司听老外的话两者都用 这不是浪费吗

网友:
我们就常用轴肩定位。

网友:
键槽定位不行吗   方法是有多种多样的

网友(2010-07-03):
学习了,我们因为要求不高都是用螺钉定位

网友:
不知有用平键定位的没?